[主板&显卡]
技嘉M2VLE-RH北桥供电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3-12-03):
今天修了一台师傅放在柜缝子里面很久,铺满灰尘,准备当料板来拆的技嘉板子 我也是昨天才开始看饼哥的台式机维修教学视频的,看得瞌睡都来了!!!
费话不多说了,按照饼哥讲的AMD架构的CPU不跑码(我也不知道他原话是怎么说的,记不清了,希望没有误导大家),按照内存-->CPU-->总线-->桥 供电顺序依次来测量,首先测量内存,1.8V正常的 ,再测CPU供电,1.0V正常的哦 ,再测总线供电,1.2V,还是正常的 ,呵呵看来就只有桥不对了,再测桥 ,只有0.5v,显然不对哦, ,要么是没有产生,要么是产生了被拉低了,测了一下EC20、BC106阻值正常,干脆把Q52的3脚撬起,加电再测,还是没有1.5V的电压出来,再判断,桥供电根本就没有产生,不是后级拉低了的!换了一个MOS管还是不行,看来问题没有出在管子上,只有分析一下电路了。LM324这个芯片是一个PWM控制芯片哦,它的14脚发出来的控制信号是一个波型,电压并不是稳定的,但是我用万用表测试(其实应该用示波器测的,我没有示波器),电压一直稳定不变的,看来是它坏了,换一个就好,机子亮了,收工,可惜修好现在还卖不了钱,等以后哪个客户台式机主板坏了,直接给150-200元换给他,把他的坏板子又拿过来修,这样也赚钱,哈哈哈哈!这种故障比较简单,营养不是很丰富,但我是昨天才开始看饼哥的教学视频的哦,我也是新手,大家还是给点鼓励分吧,谢谢了!

网友A:
纠正一点错误:LM324输出的是方波信号,频率比较高,所以我们在测量的时候电压值是稳定不变的,这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你以后用示波器测量就会看到是个方波。以此判断是错误的,我们可以测量G极的电压值大小来判断以及其工作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纠正一点错误:LM324输出的是方波信号,频率比较高,所以我们在测量的时候电压值是稳定不变的,这是正常的。 ...

版主就是历害哦,呵呵,我懵懵懂懂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就是历害哦,呵呵,我懵懵懂懂的,呵呵!

淘宝买的教程吧?慢慢来,不要着急

网友:
偷看教程,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纠正一点错误:LM324输出的是方波信号,频率比较高,所以我们在测量的时候电压值是稳定不变的,这是正常的。 ...

如果测量 LM324芯片14脚 驱动端 输出的电压 值 不断跳变的 话 是不是可以判断芯片已经损坏了呢

网友D:
*脏话*  台式机的图纸那里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脏话*  台式机的图纸那里下载

迅维网啊,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测量 LM324芯片14脚 驱动端 输出的电压 值 不断跳变的 话 是不是可以判断芯片已经损坏了呢

它是个方波信号,本来一直不断跳变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就是在迅维里面下载的啊,呵呵,饼哥讲解的!你给我加点分嘛!

我是第一个给你加分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纠正一点错误:LM324输出的是方波信号,频率比较高,所以我们在测量的时候电压值是稳定不变的,这是正常的。 ...

那么G极电压正常范围该是多少呢?

网友E:
不错,楼主都会分析电路了,那换过LM324以后你又测量14脚控制电压了吗?有变化吗?

网友F:
这种问题简单好修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问题简单好修学习了

看贴不加分,属““偷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错,楼主都会分析电路了,那换过LM324以后你又测量14脚控制电压了吗?有变化吗?

那个用万用表是测不出来变化的,频率太快,只能示波器打波型,我没有用示波器,我也没得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么G极电压正常范围该是多少呢?

G极电压是控制极,这是个N沟道的MOS管,所以它的电压要比S极要大至少3V吧,不知道对不对,反正它导通了我就不管了(太不严谨了)

网友G:
新手都这么厉害,强

网友:
引用 网友G:
新手都这么厉害,强

我以前是学过笔记本的,呵呵,不算完全新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