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G41M-ES2L不能进系统

楼主(2013-12-03):
今天接到一台技嘉的GA-G41M-ES2L主板,顾客说是不能进系统。通电检测确实如此进到系统启动界面就是黑屏,没有微软的系统滚动条,首先想到可能是硬盘有问题经过检测没有发现坏道。可以进PE,然后从新装系统问题依旧如此。拆机检测。测各个电压也都正常,BIOS也刷过了还是不行。现在是没头绪了。还请论坛里的大哥给小弟指教 指教。。。小弟是感激不尽啊!!!

网友:
进安全模式  试一下   有可能是显卡驱动

网友A:
呢呢呢   这个我遇到过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B:
换个独立显卡试,如果一样更换内存负载供电芯片,北桥供电滤波电容,注意GB南桥容易坏也有可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个独立显卡试,如果一样更换内存负载供电芯片,北桥供电滤波电容,注意GB南桥容易坏也有可能。

小弟是新手,请问一下内存负载供电芯片是不是内存旁边的电源IC呀,像LM358或者RT9173之类的IC呀。北桥滤波电容是不是插件的呀?还有就是内存供电正常啊是内存负载供电芯片有问题吗

网友:
gb的桥空焊的蛮多的

网友:
也遇到过,没修好

网友:
插下独显试试看,如果行的就叫客户买个独显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弟是新手,请问一下内存负载供电芯片是不是内存旁边的电源IC呀,像LM358或者RT9173之类的IC呀。北桥滤波 ...

负载供电是RT9173输出,在内存插槽边上排阻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呢呢呢   这个我遇到过    换个显卡试试

显卡换了也不行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弟是新手,请问一下内存负载供电芯片是不是内存旁边的电源IC呀,像LM358或者RT9173之类的IC呀。北桥滤波 ...

负载供电是不是内存核心供电的一半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