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5 WIFI灰色显示,蓝牙打不开,维修实例

楼主(2013-12-03):
昨天接一个学员的苹果5手机,故障现象:WIFI灰色显示,蓝牙打不开。之前进过水……
接到手机后,先确定了一下故障。确定是WIFI灰色显示,蓝牙打不开。
然后就拆机维修,
量测U1801——RF的主供电二极体值0.334V
发现这个主供电的二极体不正常,与正常学0.35相差了一点。
开机去量测了一下电压,只有0.8V而这一供电是电池供电,正常应该是3.8V
但量测是有二极值的,相差的不是很大。所以没有考虑到是开路,经量测电压后发现了这一问题
最后找到相关线路上的元件C235——RF飞了一条线接上去,开机蓝牙就打开着,一看就知道肯定OK了
最后进设置打开WIFI如图所示,OK了

网友A:
0.334V和0.35区别不大啊

网友:
太深奥    没太太看懂

网友:
  用现代的芯片了

网友:
不错这个机子也在修了

网友B:
C235_RF是电池供电进来的一个电容。C1801_RF是U1801_RF的电池供电端。

C235_RF飞线到C1801_RF就不难理解了。

   肖哥,这个板具体是哪一块的问题,我现在就有点不清楚了。

网友:
很想看一些维修案例,跟着案例的思路走,可以更好的提高分析力!

    可惜案例太少了。

网友:
楼主最好加点电路图说明。。。那就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235_RF是电池供电进来的一个电容。C1801_RF是U1801_RF的电池供电端。

C235_RF飞线到C1801_RF就不难理解 ...

这个问题就是由于主供电断线导致的不良

网友C:
"主供电二极体值0.334V"这个是电压吗?还是电流或者电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供电二极体值0.334V"这个是电压吗?还是电流或者电阻啊

是二极体值呢

网友C:
我是新手,请问0.334后面的V不是应该代表电压吗?你说的二极体值是不是测量点的电压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新手,请问0.334后面的V不是应该代表电压吗?你说的二极体值是不是测量点的电压 啊

二极体就是管压降,就是电压值

网友:
这样问题我也碰到了,不过是ipod3,进水供电开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0.334V和0.35区别不大啊

这个可以忽略的。万用表不准呢也许

网友D:
楼主我也看得迷迷糊糊。没有修过苹果。怎么感觉。。。  或许楼主搭配图纸好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也看得迷迷糊糊。没有修过苹果。怎么感觉。。。  或许楼主搭配图纸好懂点

嗯,是我没有考虑到用图纸来说明

网友E:
苹果手机主板就是这个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苹果手机主板就是这个样啊

是啊,你不知道呀

网友(2014-05-02):
这个缺少的供电是不是模块供电呢?

网友:
我现在什么都想学,就是不知道怎么入手~~很让我郁闷~~~

网友:
谢楼主分享了,伙子学习中

网友:
对啊,给我们讲解下图纸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苹果的图纸怎么看懂啊!有没有教程啊!

网友:
这个收费能手到多少啊?我也在想转行修手机呢,请教下,呵呵

网友:
给力啊 我要是学会我就不用担心自己手机会坏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就是容易断线

网友:
进水的机子一种好修,一种就是修不了

网友:
有点不懂,能加上图纸写的在详细就更好了。

网友:
不太好懂,好好消化下

网友:
厉害,请教下4S电信版3G用不了,显示1x 有时显示3G但几秒后变1x ,上网很慢的。这种情况有解不?

网友:
不懂原理修起来就是难哦~~看不懂呵呵~~~测都不会测~~

网友:
这个不就是三无吗。

网友(2014-06-17):
为什么这么吊

网友:
终于找到这里面好学习的网站了

网友:
有点 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