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505通病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3-12-03):
联想B505开机滴滴报警不显示。。不断 滴滴2声报警,,,内存,显卡换过,,一样。。通病啊

网友:
请教高手啊。。。。

网友:
更换南桥芯片百分之80能好  就是有点费事了  不过可以试一下哦!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呀

网友:
楼主怎么知道是通病 小心被当灌水处理

网友:
我都没见过这款机子,外界看看啊,嘟嘟两声有些是已经显示了。等你按F1呢。

网友:
我也是从没见过此机子,把内存取掉试下还会不会叫呀

网友:
这机器好新吧!我都没有见过呢!

网友:
看是否过了内存,是否有短路,还是有电压不正常

网友:
刷bios能 搞定

网友(2014-06-07):
内存,南桥换掉。

网友:
这机器出现这种现象确实是通病

网友:
我之前显卡加焊,植球,换显卡板都不行,最后从售后了解到,他们都是两个一块换的,因为显卡和北桥都造成这种现象,并且两个都容易有问题

网友:
联想 现在的机器真的毛病多哎~~~~~~~~~不过也好造福我们维修人员~~

网友:
还好这个主板和显卡板都不算贵,最后是换了主板好的,但为了稳定些两个都换了,把旧的显卡板给客户了。

网友:
真不错哦  这样也可以弄好

网友:
这机器有通病,干他

网友:
CPU也会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
这B505机器确实容易出现这些故障,上个月遇到几台有ATI(有的是NV)显示不正常及无显示的,还有开机就滴滴报警(报警是刷BIOS后OK)芯片组还是AMD的,要命。

网友:
好奇葩的机子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