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7 开机问题

楼主(2013-12-03):
开机就可看到屏偏绿色,有雪花点。进到桌面图像也是偏绿,色彩失真严重。外接显示器正常。    独立显卡的 换过屏 没有问题。 显卡做了BGA 还是不行。

网友:
有可能是屏线的问题哦,外接正常显卡可能性不大

网友:
这机器屏线问题多啊!你换屏线试试。

网友:
测量下LVDS信号线阻值,应该是这边出问题了

网友:
屏线,显卡

网友:
屏线是不是压住了?屏线问题居多

网友:
显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