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AAF待机芯片发烫

楼主(2013-12-03):
待机芯片cl=cd换过,17脚有3点多电压,8脚没有电压,对地也没短路,通电待机还是0.18,EC也换过了,求维修思路。

网友:
8脚没有 电压 看下  相连的元器件有没短路

网友:
这种芯片主板后续有短路都会保护的 你测下主板有没有短路吧

网友:
这么大电流了,那其他应该有发热的地方,仔细对着电路图查查看

网友:
待机芯片是rt8205cgqw换原来芯片待机0.01,用51125代换0.18。难道要用原来的芯片吗。

网友:
用cl=cf也是待机0.18一样发烫。8脚和17脚也都没短路。

网友:
51125和RT8205在这机器上不能代换的,我试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