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进水艰难维修

楼主(2013-12-03):
品牌:联想
板号:GC5
故障:加电0.45左右(不出CPU供电)
维修过程:进水二修,来到我这里是小伙看的。后因客户着急,给我修了!好久没发案例了,由于最近很忙,早就是事情比较多。也没心情写维修案例了。今天刚好修完机器有点时间。不墨迹了,各位看官估计都着急了!
除了CPU的供电,其余都能输出。由于是二修机,查找是否缺少元件是必须的。这个之后看是查CPU供电芯片的条件!测量信号为:CPU供电芯片是ISL62882。
1、         WIN  2.VDD  3. CLK_EN#  4、H_PSI# 5、SHDN 都正常可是就是不输出!!
2、        再测量CPU下管G极没有电压说明没有保护。
3、        然后我开始测量升压部位这是发现PR17坏了正常为2.2欧。更换后依旧。陷入困境!!!
4、        开始没思路了,换芯片本身。换整套CPU供电场管。依旧心哇凉哇凉的!
5、        这时感觉还是芯片外围电路的问题继续折腾!此过程省略一万字……
6、        我感觉可能是保护了,那就测量下反馈吧!结果有意外收获!当测量到PR127时有点不对。
7、        电阻是精密电阻标为01Y,用计算器显示为1欧。
实际测量为无穷大。更换后故障排除!装机测试OK!
各位看官请用你们珍贵的双手给俺加点分分或者支持下!谢谢!

281.46 KB, 阅读权限: 40, 下载次数: 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5 分, 下载 1 次

网友(点评):
附件不要带QQ群号。

网友A:
附件违规,下次再违规就要处理了。
这次先帮你改掉了。

网友:
细心,真会有意外发现。呵呵

网友:
附件违规@@@

网友:
修过好多都没遇到过反馈这一路问题的,新机器的质量真的不怎么滴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附件违规,下次再违规就要处理了。
这次先帮你改掉了。

他在附件里面添加了啥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在附件里面添加了啥子啊?

附件不要带QQ群号和其他网址。

网友C:
无反馈,芯片就不出电压,难为你一遍替换了供电管及芯片,但我奇了,你说外围一万字,反馈不是外围?

此电阻在芯片的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反馈,芯片就不出电压,难为你一遍替换了供电管及芯片,但我奇了,你说外围一万字,反馈不是外围?

外围很多的,最后才查反馈!个人认为反馈出问题几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