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0 KL6 按开关关机后不能触发

楼主(2013-12-03):
机器工作正常 按开关关机后不能触发。断电后可以再开机。IO IT8518E  哪位指导下工作条件   关机后按开机键80脚不会有下拉动作 人为下拉可以开机。
指导下维修思路也可以 谢谢!

网友:
ACIN LID 正常
IO换过 EC ROM 刷过

网友A:
按下开机按键不能拉低?不是开机键的问题吗?

网友B:
我觉得是放电电路的问题

网友:
找一找放电电路 那里出的的问题

网友:
这里可以用镊子短接 开关键 试下 看能不拉低  有时候南桥损坏或工作条件没有满足  的话 也会造成楼主说的情况

网友C:
楼主 测 下 IO80脚到 开机键之间线路 有没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测 下 IO80脚到 开机键之间线路 有没断线

80脚是IO转换后发出的 。开机键到IO肯定没有问题。拔下电源 再插上可以正常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下开机按键不能拉低?不是开机键的问题吗?

每次拔电源都可以开机的!

网友D:
直接把pwrbin 接一个二极管 接到开关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放电电路的问题

能具体点不。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直接把pwrbin 接一个二极管 接到开关去

这样会有什么付作用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样会有什么付作用吗?

  试一试 我原来也试过有成功了    你也可以直接把开关接到EC 的开关脚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试一试 我原来也试过有成功了    你也可以直接把开关接到EC 的开关脚试一试

谢谢 我试一试!

网友:
最好能找到问题 哪位指导下

网友:
如果认为下拉DBSWON#能开机的话。那么直接改电路吧,方便。。

网友:
直接把80脚接到开关针上去就行了。

网友:
我昨天还修好个这机器,是进水的机器,换了好几个供电芯片,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