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修过858d的手柄

楼主(2013-12-03):
我的858D感应开关 不太好用 有时放回去 他依然工作 不待机

网友:
开始的时候,我加一个磁铁 , 用了一段时间又坏了,拆开后通过测试  ,发现手柄里面应该是有2个开关,一个是磁铁开关在手柄的外壳上,用磁铁测试时好的。把它断开用一个开关代替时,放回去依然加热工作,按这个开关没有反应。这个开关的作用是手柄待机时,开关他可以开始加热作用,不会起到手柄放回去停止加热的作用。
不晓得这个故障如何处理?或者说另外一个开关在哪里?

网友:
手柄拆开后图

网友:
一个简单的说明

网友:
谢谢,学习了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A:
有谁懂得,来说说,论坛好多人遇到过这个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谁懂得,来说说,论坛好多人遇到过这个问题的

这是干簧管,时间长了,内部触点容易氧化接触不良,就出现你这个情况。
一般只有换。

网友:
这个没有弄过,等待高手给你解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干簧管,时间长了,内部触点容易氧化接触不良,就出现你这个情况。
一般只有换。

是不是换5楼图中说的感应开关?   我用一个普通的开关代替还是不行,不能实现放回去停止加热的目的。
拆开测试  这个感应开关时好的,有磁铁是是导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干簧管,时间长了,内部触点容易氧化接触不良,就出现你这个情况。
一般只有换。

拆开后通过测试  ,发现手柄里面应该是有2个开关(我猜想的),一个是磁铁开关在手柄的外壳上,用磁铁测试时好的。把它断开用一个开关代替时,拨动开关依然加热工作。我感觉这个开关的作用是手柄待机时,开关他可以开始加热作用,不会起到手柄放回去停止加热的作用。
不晓得这个故障如何处理?或者说另外一个开关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干簧管,时间长了,内部触点容易氧化接触不良,就出现你这个情况。
一般只有换。

你有换过吗?这个不能用开关代替?是不是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谊华8786D的手柄跟这个一样的么?看过样子都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开后通过测试  ,发现手柄里面应该是有2个开关(我猜想的),一个是磁铁开关在手柄的外壳上,用磁铁测试 ...

你的图片太不清楚了!
一般来说,这种结构的风枪手柄只有一个感应开关,就是干簧管,前面说过了,是内部接触不良,因为跟磁场大小有关,所以,你单独用磁铁测试可能是导通的,但放到手柄后就出现接触不良了。
我分析过852D+的结构,这个线是直接把信号短路到地的。开关接通或把机器上的开关关闭是同样的功能。
注意,关闭后有个延时。

如果是AT8502之类的,还有个防倒置的开关,就是风枪不小心倒置后,内部这个开关会自动断开,停止加热,从而起到保护作用。这种开关是个水银开关。原理跟前面的不一样。
如果你也有这个开关,可以直接短路。

基本上都说过了,没什么好研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图片太不清楚了!
一般来说,这种结构的风枪手柄只有一个感应开关,就是干簧管,前面说过了,是内部 ...

按照你的说法,换一个干簧管应该就可以了   改天买一个试一试。
你说普通开关延时,不晓得延时多久会关闭?我原来试一试的时候时间没有1分钟

网友:
换一个好了   O(∩_∩)O谢谢   新安江

网友:
先买一个2元   没有在意看   回来发现坏的,里面生锈了   今天去买一个 1元   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