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进入系统死机

楼主(2013-12-03):
     一台私人客户的电脑,拿来维修,一看进入系统就死机。  打开机箱盖,发现主板上的电容爆了五六个,才下来换了之后,   装上以后,   还是进入系统就死机。

网友:
硬盘坏了吧!检测下

网友:
硬盘有坏道吗

网友:
硬盘检测完了的。  没有坏道,    内存也检测了的      进入系统只要一运行就死机

网友:
现在把电容脚重新焊了一次,,     换了个电源     可以在系统里运行程序了,,,    还是卡死了一次

网友:
开机看看CPU温度高不高.手摸下就可以(风扇不用拿下来),顺便摸下南北桥温度.不高就做个系统.

网友:
用户求知,慎重解答。

网友:
多多检查下

网友:
内存不好,硬盘有坏道,散热不好都会死机

网友:
是哪里的电容坏了 是不是CPU的,怀疑是电容不匹配 负载过大后电源不稳定导致的 板子上的电容都是经过测试的 在一定的负载下维持供电的稳定,你要是有示波器量一下电容输出端的纹波 应该可以看出来 如果纹波超过输出电压的=/_5%就容易死机

网友:
会不会是CPU座虚汗

网友:
嘿嘿。。找出原因了都不是,  我把全部电容换了。。。焊接上就好了。。    昨下午搞定的。

网友:
检测哈硬盘········

网友:
看见爆了没有换啊

网友:
没有全部换有可能是你电容不统一的问题吧

网友:
路过看能不能学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