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0报警

楼主(2013-12-03):
上电到0.6报警, 滴  滴滴滴   滴滴滴   滴  滴滴滴      刷BIOS不行。  板载CPU  英特儿集成    版号:见图片     有没有人遇到过?

网友:
前两天修了片,加焊北桥就好了

网友A:
键盘是不是 坏的

网友:
显示了没啊

网友:
先吹吹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是不是 坏的

应该不会吧。。。。

网友:
楼主修好没..我也遇到一台哦

网友B:
先刷下BIOS看看 不行再干桥吧

网友:
楼主修好说声,前段时间也碰到过一台

网友C:
修好了 分享一下你是怎么修的 谢谢

网友D:
报警声应该是1短3短3短1短把,识别不到内存。

网友E:
做北桥吧别想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报警声应该是1短3短3短1短把,识别不到内存。

就是这个声音啊    滴   滴滴滴    滴滴滴    滴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做北桥吧别想了

今天加焊了、   不行   明天换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 分享一下你是怎么修的 谢谢

一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刷下BIOS看看 不行再干桥吧

朋友   刷过了

网友:
期待 你还北桥 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是这个声音啊    滴   滴滴滴    滴滴滴    滴

围绕内存插问题,查条件把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在查查内存供电是否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