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80板子烧了

楼主(2013-12-03):
客户拿来 B480不上电, 拆机发现PU4401和PU4405烧坏了,处理到不短路,涂好绿油。想飞线解决。谁知道这线这么难飞。。。。。    有谁有什么高招吗

网友A:
你要换粗线,不然开上一会就挂了。电流太大。尽量就在焊盘旁边飞线。不要飞的太远。

网友:
损坏过大,其实就换板子还稳定些。这个线看上去够粗了吧

网友:
本身这种铁mos管换成普通8脚的mos管,有些都不能换。但是你的焊盘都这样了,只能飞线上普通的mos管试试。

网友B:
看图纸找个近点的地方飞吧!都飞的横跨太平洋了!!

网友:
线要粗一些,软一些

网友:
用全铜的,粗点的

网友C:
用的是锡箔纸吗 ?

这可是作死的前奏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的是锡箔纸吗 ?

这可是作死的前奏啊

我正想说这句话哈哈,一上电不烧了才怪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的是锡箔纸吗 ?

这可是作死的前奏啊

这只是固定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图纸找个近点的地方飞吧!都飞的横跨太平洋了!!

还没飞好   只是先固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换粗线,不然开上一会就挂了。电流太大。尽量就在焊盘旁边飞线。不要飞的太远。

版主有什么高招吗

网友:
上管的S极可以接在下管的D极上,G极可以直接连芯片

网友:
晕,这管子坏了,我都用普通MOS管连线换的,下次有机会拍张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的是锡箔纸吗 ?

这可是作死的前奏啊

我也感觉是作死,一家店冒烟了,不知道又烧什么地方了

网友:
慢慢来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正想说这句话哈哈,一上电不烧了才怪

谢谢你们的提醒。。   不过我不会犯你们的错误

网友:
找找图纸靠近飞吧,粗线耐用但点小不怎么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