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解决三星NP355V5C装系统问题。

楼主(2013-12-03):
事件:三星NP355V5C一台,预装WIN8系统(英文版),没有分区。要求换成WIN7中文版。
方案:1、开机按F2 进入BIOS,选择ADVANCED-Fast boot mode设置为 enable,然后下面的AHCI MODE Contorl设置为“manual”,将下面的set ahci mode设置为“disable”
          2、选择 boot -- Secure boot设置为 disable
                 OS Mode Selection设置为 CSM OS,F10保存并退出。
           3、开机按F10选择为光盘启动 ,再运行DOS命令集,输入DISKGEN,进入   diskgenius,删除原有分区,按F6快速分区。
            4、改硬盘模式为MBR,如果不改则无法激活C盘(系统盘)
            5、GHOST安装……完成!

网友:
禁用了硬盘的AHCI模式会不会影响硬盘的速度啊,装完系统还能改回来吗?

网友:
是不是应为 没有windows7 bios的问题啊  学习了 以后会用的着

网友:
普通机器弄win7不要这么麻烦吧  这款是新机

网友A:
楼主。这个方法中间关于关闭ahcl选项还是别误导别人了,不用关闭这个可以安装win7的。关闭这个选项对硬盘速度又影响,如果是固态硬盘影响特别大。

网友:
学习了,但是有些还是搞不懂,说的不够详细。

网友:
客人的机器我一般不理,自己的机器等GHOST完以后,重启我就会把硬盘模式改回AHCI,不用白不用,前提是你GHOST的系统有AHCI驱动,新系统的都有

网友:
三星也要改啊~~

网友:
新机器,有一部分都是要该BIOS的才能重装系统的,呵呵

网友B:
楼主学习了!但是你是怎样改MBR的呢?

网友:
其实你几个截图就搞定了,文字看的晕乎乎的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长了见识了。多谢,楼主了。

网友:
联想的用 diskgenius格式化不了,有个隐藏分区,必须用低级格式化工具才可以

网友:
好麻烦哦哦 哦。没装过新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学习了!但是你是怎样改MBR的呢?

diskgenius左键点击磁盘处,有个选项 转换成MBR模式

网友:
学习ing  有机会试一下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方法中间关于关闭ahcl选项还是别误导别人了,不用关闭这个可以安装win7的。关闭这个选项对硬盘速 ...

AHCI MODE Contorl设置为“manual”,将下面的set ahci mode设置为“disable”

网友:
嗯,先要谢谢楼主的分享经验,像7楼说的要是能把WIN7的BIOS弄出来大家都会感谢你。哈哈哈。

网友:
没看出哪一步是重点,楼主能详细说下设置各个步骤的原因吗?

网友:
三星有的机器fast mode更改为 enable,开机选择启动项无法显示u盘,需要更改为disable的

网友:
希望大家多多总结,多点交流,以节省时间,提高自身水平

网友:
那天遇到了我也试试

网友C(2016-06-20):
谢谢分享。学习了
バ幸福De右岸
请不要灌水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学习了
请不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