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一块 跑E0 VDDSPD断线 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楼主(2013-12-03):
一杂牌G41    跑E0
看背面 发现 VDDSPD 内存的 3.3V供电断了  ,连上就好了,
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连上能用多久呢?

网友:
我见过的这样断线的都是违规操作,也就是带电拔插,有时候不一定带电运行,只要电源线还从电源上连着也这样的。

网友:
内存条插反了  或者带电弄内存  接好了就没有事的

网友:
是不是电流太多了呢

网友:
这种断线先比较常见 把线连接上就好了

网友:
这种应该是LS兄弟说得带电插拔内存或者短路造成过流烧坏线路板的,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电流过大,我的ASUS G41的板跑EE,断线了,我接上了还是不行,不知道怎么弄了,好像它的时钟没有,

网友:
电流大了烧断的

网友:
还好烧的比较明显,要不有的查了,你没飞前有跑马吗

网友:
接上去就行了 用的长久

网友:
用多久,我修过的这样的子是没回来过了

网友:
这都 是一些装大手的人在带电的情况插拔造成的。

网友:
修到过很多块了,SPD那根线烧的惨不忍睹。我也很奇怪,那根线很粗的,怎么会烧成那样。

网友:
很多原因会引起的,连上就好了

网友:
没事,连就没事啊!

网友:
应该没事的

网友:
内存条没插好就会烧,连好就行了 保证能继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