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370 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3-12-03):
绿灯一直亮,不充电,看时序图,感觉按开关后才有3V待机。Q7055 G极高,ISL6259,ACIN DCIN ACOK正常。怀疑EC问题。但量 SMC_PM_G2_EN 为3.3V,P3V3S5_EN也为3.3V,不对呀?!这不是开启3V的吗?是不是该先有3V呢?再看看出3V的芯片TPS51980,少了=P5V3V3_REG_EN,它来自于U7941.SMC_PM_G2_EN为输入正常,U7941的1脚共电3.42正常。3脚输出=P5V3V3_REG_EN为0。不对,换之。加电,OK. a1370

网友:
C:2C:1,
5   SMC_ONOFF_L ,  在6  SMC_PM_G2_EN 的前面,为什么?  请知道的说一下。

网友:
我昨天修一个A1286 K19的 也是无待机 和你的有点差别 信号都有了 就是没3.3V 换了一个TPS51125好的
SMC_PM_G2_EN  这个信号是待机就产生了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排在开机之后 求高手解答

网友:
会不会是因没上电池插电而自动开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