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无待机

楼主(2013-12-03):
接了台Y460广达待机。。拆机一插电源有待机电流无待机电压。。。 查MX1702E 6脚VIN只有0.6V。。看见链接一个4,7一量一边19V一边0.6V一拆电阻掉焊盘。。。直接从PC142飞到6脚。。有待机了。。心里好高兴。。按开关竟然不触发。。。按时序查EC.. EC供电时钟复位都有。。就是不发出S5_ON 。。怀疑EC坏。。换个EC 可以触发了。。。本人菜鸟。。第一次写贴。。请各位帮个忙

网友:
Y460这样坏的少,请问楼主这个是二修机吗?还是一修机?

网友:
不错, 我也是菜鸟……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