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K

楼主(2013-12-03):
昨天接到一台联想SL410K的机器,机器故障为开机电流到0.3几,拆开机器目测没有任何的进水痕迹,像我刚出来的新手第一时间,我就把cpu供电芯片《isl6266a》给换了《isl6262》,换完之后故障依旧。没找了就在网上下载了图纸

网友:
那个主要查PG这路信号

网友:
为什么要去查CPU供电芯片的PG呢?CPU供电出来没?

网友:
  PGD的这个是这个芯片电源好信号是又3.3上拉的。  难道还要查DELAY-VR-PWRGOOD吗

网友:
当然没出来啊,出来就好了,请教大神们。给点思路

网友:
先看看DELAY-VR-PWRGOOD是从哪里发的  还有6266和6262可以通用

网友:
可以通用的,那个信号是发到北桥的还有 发到南桥

网友:
那个信号时参与复位的。CPU供电出来了,它才会出来啊。

网友:
那是不是我还漏了哪些信号没查,请指教     帮忙分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