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S集显电压问题

楼主(2013-12-03):
最近一直在修一台E420S的机器,进过一点水,故障为开机掉电,有时能亮机。进水的地方很少,清理干净和新的没什么两样,但还是把进水的元件全换了一遍,开机依旧掉电。开机后测得除集显电压没出来其他都出来了。集显和cpu供电共用的95831这个芯片。检查条件都正常,就是不出核显电压,翘起24pin的电阻,电压出来了,依旧掉电,看来掉电并非这里的事(前期没考虑那么多,直接把HM65和cpu都拔下来重新植株了)。拔掉内存发现不掉电了,更换内存依旧。到这里,不知道该怎么查了,打内存阻值卡也没发现问题。偶尔一次在不断掉电再开机中发现电流跳上去了,感觉亮了,接屏果然量了,但还是会掉电,根据亮机和不亮机时的情况作对比,不亮机掉电时没集显电压,其他所有电压都出来了,掉电并不是瞬间掉,而是电流先到0.6几,再掉到0.4几跳两下再掉,电流在0.6几的时候有pcirst,掉到0.4几的时候就没了,不插内存核显电压和显卡供电都没有,不掉电,pcirst正常,重植显卡依旧。亮机时显卡供电没电压,还有两个转换电压没有(1.8v和1.5v),但掉电瞬间这两个电压产生了一下,显卡供电也产生了一下。亮机时有时候也不掉电。掉电后均未保护,可重复开机。这机器没图纸,上电时序怎样的也不知道,bios也刷了好几个,EC是930QF A1,也换了,故障都是一样。现在修的很糊涂,不知道从哪个问题点入手,请各位高手出点招。。。。。。。。。

网友:
别沉了,大侠们给点思路啊

网友:
可能是HM65坏了,刚修到一台

网友:
貌似HM65坏的不少啊~

网友:
看不懂,望高手指点

网友(2014-06-28):
先换个桥试试。

网友:
换个桥试试。

网友:
我的  也是 掉电    忘高手 指点

网友:
我的也是 95831  不出集显!  南桥换过一个了,一样的电流,一样的情况。

网友(2014-08-02):
这都半年多了,还没有一个结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