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代工的联想机适配器模式能正常触发点亮,而单电池模式不能触发的一点分析

楼主(2013-12-03):
就以今天维修的联想G470单电源模式或适配器+电池情况下都能正常触发点亮,并且在系统里也能认到电池信息,也能充电,只要触发上电后再拔掉外接电源后电池一样可以工作正常。
因为之前也修到过这类的故障好几台,之前修也走了不少弯路,那今天我就把直路给大家分享了!相信不少朋友都遇到过这种情况,而有些朋友都是望而止步,最终放弃维修的也不少吧!

进入正题:
既然适配器+电池上电触发后再拔掉适配器电池可以放电工作正常,那说明电池检测和电池插入检测,电池过温检测,电池电量,保护隔离这些基本都正常,在查电路的时候可以不要去查这些地方,查了也是浪费时间。
小小分析,仁宝代工,适配器模式或适配器+电池:待机情况下要有+5VALW+3VALW BIOSEC要工作。
单电池模式下无+5VALW+3VALWECBIOS都无工作,因为ECBIOS待机工作电压都是+3VALW
维修步骤
1单电池模式下按下电源开关不放测以下PQ407B极是否为3.4V左右的电压,实测无电压,3.4V是由按下开关后电池的电压经过PR416PR417分压而得 实测为0V电压,再测PR4161VS也无12V的电压

2,测PQ101 1VS按下电源开关不放有12V电压,说明主板有断线了,直接从PQ1011脚飞线到PR4161脚单电池模式可以正常上电开机,故障修复,但还是要给大家分析下去
3,如测到按下开关不放PQ1011脚还是没12V的电压,那就要测PQ1012脚是不是为是不是为为2V左右的电压,2V电压由12V电池电压—去0.7V11.3V再经过PR101PR111分压而得出·2V电压, PQ101P沟道MOS管,2V的电压与11.3V相比足以够导通,如PQ1012脚测到2V电压,那问题就在PQ101PD101上面

4如测到PQ1012脚按下开关不放不是2V的电压,而是11.3V左右的电压,那就要往前推了,测51_oN#按下开关不放看是不是接近0V的电压,如不为0V左右而为接近电池的电压为D23    昨天一个国外的新加波的朋友也修到这G470的,也是和我修到的故障一样,他说什么都查了就是修不好,问了我如何是好,给他一个思路,10分不到,就秒掉了,也希望坛友读帖后对你有所帮助。附上图纸,供大家好分析

楼主是次那个K42JP的和你抬扛了,这个帖子一定要顶你,很好!主要是思路非常好,绕开了充放电电路的误区,我给你加分!

网友A:
基地出来的就是厉害

网友:
请问哥们在什么地方 还有外籍朋友.. 我看过你的很多帖子收益多多啊  请大神以上的别躲着了  让我们新出来的 也可以秒杀一切疑难杂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地出来的就是厉害

基本电路分析。

网友B:
之前同事也修到过这样的问题,没有修好,太忙了我也没有去拿来研究,不过这个原理再讯维的时候老师已经分析得很清楚了

wxf
我们那学的那时不是饼哥教,没讲到过哦,

网友:
维修此类故障需要一定的电路分析能力。非一般的bga手能解决的。

网友:
51_ON#经典仁宝电路分析,BGA手往后要淘汰的,现在已经很少做BGA了。

网友:
分析很有道理!

网友C:
今天也是修到一个G470单用适配器可以开机,和电池一起也可以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只要拨掉外接电源立马掉电,后检测是用电池触发掉电。瞬间触发,EC有发PWRBTN给南桥,南桥没SLP出来,修了一天了,没思路啊~!~!求楼主交流。。

wxf
wxf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今天也是修到一个G470单用适配器可以开机,和电池一起也可以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只要拨掉外接电源立马掉 ...

细查电池电量检测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今天也是修到一个G470单用适配器可以开机,和电池一起也可以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只要拨掉外接电源立马掉 ...

还有就是电池模式下公共点电压是否都足够

网友:
兄弟,你的那个电阻分压计算器能不能给发个,邮箱:88043716@qq.com

wxf
可以,等下就发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就是电池模式下公共点电压是否都足够

12V足够~!

wxf

网友:
这种故障在进水的机器遇见很多,就是当作电池不开机来修,仁宝的就要注意51ON#这个信号,适配器供电时,开关电压是3,3V,电池供电时,就是VS为开关提供上拉电压

wxf
恩,仁宝这个51ON#是很重要,电池开机信号吧,适配供电时,要触发后开关才变成3.3吧,没触发之前是17点几V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也是修到一个G470单用适配器可以开机,和电池一起也可以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只要拨掉外接电源立马掉 ...

用电池触发掉电 可以查下 电池 充放电 管理 IC的 工作条件 和 周围场馆的对地阻值情况

网友:
往电池电量,电池温度检测,这方面查,我能说的就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细查电池电量检测电路,

这里的电池电量检测电路 是 通过 EC与 充放电管理 IC对应引脚 连接检测的吗

网友:
谢谢分享,最后在判断D23坏,有点不明白,也就是最后一张图能不能再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又是一个经典贴,技术好,表达也好。赞一个。

网友:
欣赏哥们的技术更欣赏哥们的无私奉献  哥们的示波器贴 更不错

网友:
51ON#这个信号 应该也是EC相应引脚 那边提供的 也是 参与开机触发的

网友E:
测51_oN#按下开关不放看是不是接近0V的电压,如不为0V左右而为接近电池的电压为D23坏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同事也修到过这样的问题,没有修好,太忙了我也没有去拿来研究,不过这个原理再讯维的时候老师已经分析 ...

喜哥也讲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测51_oN#按下开关不放看是不是接近0V的电压,如不为0V左右而为接近电池的电压为D23坏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 ...

按下开关不不放,等于是把D23拉地,如不为0V那D23当然是坏了,要么就是断线了

wxf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下开关不不放,等于是把D23拉地,如不为0V那D23当然是坏了,要么就是断线了

自己要明白,打开图线跑下线就知道了51_oN#

网友:
思路很重要.楼主其实不仅仅提供了案例.主要是提供了维修思路.有些时候电路都明白些,可是就不知道如何从故障现象整理出清晰的思路去维修.

网友:
电路基础真的很扎实,分析的很透彻,厉害!

网友F:
这51.ON是怎么产生的,能否解释一吓。知道是什么意回事情了,如果没有插适配器51ON为11.3V,就电池电压经过一个二极管在经过122K电阻得来的,当按开吓开关51ON为低电平P沟道MOS管导通,有了VS电压待机电压都出来,EC工作,发出一个高电平信号给那个N沟道MOS管导通接地然它把51ON长期是低电平.如果是适配器51ON就17.7……VS电压直接是适配器经过一个二级管得来的。工作原理差不多。

网友:
修好就是王道,加分!
但对你说的单电池模式下无+5VALW和+3VALW持有异议.

单电池时,B+有11.8的电池电压吧,既然B+有电,而待机芯片PU401的供电和开启都由B+提供,为什么说单电池下没有3V/5V输出呢?

请解释

网友:
wxf
大多数机器在设计时,单电池模式下是不允许待机时有待机3V 5V产生的,是为了节能而设计,不然单电池情况下,没开机电池的电量也在消耗
wxf
待机时11.8V是B+电压,而不是VS电压,VS是要按下开关后才能有的,电池模式下,
wxf
单电池下肯定是没有待机3 5V的,这机器修了好多了,确认,况弟你可以打开图纸分析下,要不你可以问饼哥,他说的话应该你会信吧

网友:
领教了  遇到过一个y570  电池不能开机    开机三秒掉电。   适配器  电流能到0.3 没有cpu电压  三秒后自动掉电重启   反复三四次   能正常亮机     单用电池无论如何都开不了机  。  换桥后  测试几天正常,过了一个星期左右,又返修了  还是原来的问题。加焊桥后  正常,目前还在测试中。。。    再返修就不知道怎么入手了      也不知道该查哪里了

网友G:
很厉害,但是我有点不明白啊?就是VS他在适配器模式下有么?你说断线了,那就是电源模式也应该是没有的。没有的话就不能导通pq407,进而就没有35V。那为什么在适配器模式下就有3V5V呢?就能开机呢?望楼主赐教了。。。

wxf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51.ON是怎么产生的,能否解释一吓。

我知道为什么是11.3V了,因为直接从电池经过122K电阻过来的,所开机上有11.3V。但正常开机之EC发个高电平然MOS管导通接地所以51ON为0V。如果是适配器就18.3V。

网友:
像这些细小的问题遇到有的就是放手不修,你修的真赞

网友:
每次看完你的贴,就能长几分姿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很厉害,但是我有点不明白啊?就是VS他在适配器模式下有么?你说断线了,那就是电源模式也应该是没有的。没 ...

适配器情况下由MAINPWON信号来开启,

网友:
分析得很清晰

网友:
电路分析,就高定了老鸟

网友:
一目了然,WXF的帖子使我进步了很多,没有修到过,以后遇见有思路了,支持WXF

网友:
我有电路基础,但笔记本的基础很少,正在学习中,希望多多看到你的帖子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每次看贴受益良多

网友:
这种问题只修到过一次 宏基的进水机 也是仁宝的

网友:
新手的福音 喜欢基础知识

网友:
分析的不错,很有价值的帖子,学习

网友H:
51_ON#按下为低  电池的电可以过去  松开开关51——on#不是又为高电平了,电池的电压怎么过去的

网友:
恩恩额  淘汰BGA  这结论 可不好乱下啊

网友:
电路分析得不错

网友:
这个还真的很不错,好好研究一下这种分析方式,

网友:
欣赏楼主的技术   小弟学习了

网友:
跟你同一期的,一年多过去没想到你的技术已经如此这般了得,在看看自己的技术,真是深感惭愧啊!

网友:
不错分析的很好,值得欣赏

网友:
楼主确实 是厉害啊?   值得学习

网友:
仁宝检测电路好麻烦

网友:
再复杂的电路也是基础电路构成,现在电路分析还是跟不上啊

网友:
充放电这块还没有修到过,以后遇见仁宝的可以好好的研究一下。这个贴子收藏了。。

网友: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前提 EC_ON正常导通Q106到地,按下开关后D23出来的电压也就会被拉到地。 所以51_ON#应该为0V才正常!不为OV所以说是D23坏了……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对不对……

网友:
楼主的思路就是好   什么时候才能学的和楼主差不多

网友:
看了二次,感觉有点懂了

网友:
说的很对,D23在这里相当于电压保护作用

网友:
待机3 5V 一般有些机器是保护隔离公共点产生电压到待机芯片主供电引脚 才会产生的,单电池模式下,保护隔离公共点得到的就是电池输出的电压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H:
51_ON#按下为低  电池的电可以过去  松开开关51——on#不是又为高电平了,电池的电压怎么过去的

有些电池的电压则是通过保护 隔离 公共点输出到各后级负载电路 的

网友:
不错,分析清晰

网友:
真是人才啊

网友:
楼主分析得相当有道理,学习一下。

网友:
好帖子,我要收藏下来,等我看得懂的时候仔细学习一下。

网友:
电路图下载了,现在常卖的机型,留着备用!

网友:
感谢高手共享。。。以后要向高手学习。

网友:
我要是能有他一半厉害 就知足了……

网友:
基地出来的,经验高,技术好。学习

网友:
很佩服楼主经验丰富,技术精湛,分析能力过人,逻辑思维清晰。啥时候俺也能达到这水平啊??

网友:
{:4_132:经常看楼主的帖子 收获不少 学习 了 谢谢分享

网友:
你的贴子我也有看,收获不错,十分感谢楼主

网友(2014-01-02):
不错哦~~上次我也修到过一个电池不触发的机子~~!~~进水的电阻坏了~~~大体跟楼主的差不低哦

网友:
这个分析得比较好

网友:
下次电池开不了就从51ON查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