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发烫的问题

楼主(2013-12-03):
版号LA-5157P  0.04待机高  无触发 干掉电容PC74  待机0.007正常  按开机键正常触发  亮机了   但是摸PR107发烫很烫手 换电阻和接地的电容情况一样还是烫手  有点郁闷  也到下班的时间了  明天再搞 哪位大神遇到过此情况谢谢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问题不在这里  去掉PC80  PR107肯定不烫手了

网友:
没有遇到。换IC 芯片试试了,其他的没有联系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头疼

网友:
是不是直接去掉就可以啊。能亮收钱就行

网友:
同意去掉后,看能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
这个好像叫做等效电路是不能去掉的

网友:
这是反馈的吧,可能跟芯片有关

网友:
打下阻值看看有没偏小。

网友A:
不是还有个VTT_SNS点,那个有没连接到哪个芯片上去,把那一路断掉。发烫肯定是电流过大,那个VTT_SNS可能有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还有个VTT_SNS点,那个有没连接到哪个芯片上去,把那一路断掉。发烫肯定是电流过大,那个VTT_SNS可能有 ...

没有吧  芯片上的这个位置也有标 VTT-SN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吧  芯片上的这个位置也有标 VTT-SNS

其他芯片  组织也不低  是半层漏电了吗

网友:
搜一下VTT_SNB有没有给其它供电

网友:
电阻发烫,接地电容和发烫电阻都换了没用,是不是充放电频率过大引起,我看2个这个PWM电路有2个下管,检查下是不是都正常运作!

网友:
你所谓的干掉 pc74是换么

网友:
这里不装也可以的,有的板子上直接就是没有装

网友:
这个电容会什么作用

网友:
一般都是后继有短路才会烫

网友:
换个IC好了 不烫了

网友:
可以

ttdys -5 严禁灌水

网友:
可以

ttdys -5

网友:
应该有电容漏电了吧?

网友:
这种问题好少遇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