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AB触发不稳定~~~

楼主(2013-12-03):
接一台华硕K40AB 触发不稳定! 有时连按开关才能开机 不行时断电重插可以开机 开机后进系统一切正常 还有就是运行时温度高 已清灰上散热膏 开关、南桥晶振换过也一样!不知是哪里问题?现在挂上硬盘试机发现不能引导进系统 开机自检后不到Windows画面就不断重启 又有新故障出现 郁闷啊?小白恭候大师们出来指点下!!!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重启的问题可能是硬盘模式原因吧。

网友:
换个好的硬盘试试

网友:
k40ab开关不好按,是这机子设计问题,碰到多台都要按几下才能开机。。。另外这个机子温度高北桥爱出问题也是一通病,另外机子不能引导,可以换测试硬盘重新做系统试试

网友(点评):
感谢大师的分析!这个机子硬盘插不插现象一样 BIOS内好像也没什么特别设置的了 不知是不是需要刷下BIOS呢?

网友:
用示波器观测一下待机下的工作条件

网友(点评):
示波器就如同绣花枕头,拿它修机子是靠不住的。

网友(点评):
呵呵 没有示波器 现在也不会使用

网友:
第一次听见这样说示波器如绣花枕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