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5笔记本不亮机,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3-12-03):
model:qingdao_d_ext
stage:mp1.1
code:ba41-01054a
date:2009-05-30
主板数据,新手学习中,请教主板bios位置,想刷下BIOS。谢谢。

网友:
8个脚比MOS管大一点的管子!!常在EC+南桥周围

网友:
再高的高手也救不了您

网友:
发张图片上来。。

网友:
图片已上传。

网友:
不亮机?电流多少呢?不然这样的话谁也帮不了你。

网友:
AMD的吧,风枪吹北桥试试

网友:
看不清 清楚,想帮你都没法

网友:
没想到三星也用上了AMD。。

哎。。

网友:
应该在板子的另一面

网友:
我一般都看电路图 或者  打值 看哪个8脚和EC相连的脚多

网友:
一般上面都贴着标签纸的8脚芯片,比普通MOS管胖一些

网友:
bios 芯片都不认识,先自宫吧

网友:
这样的还想修机,还是算了吧。不要把别人的板搞坏算好的。

网友:
楼上的别打击人行不,给新手点活路……

网友:
首先得说一下楼上那位大侠,一看就知道肯定是某位有个性的高手了哈,虽然你或许说的是事实但是大家都是从新手一步一步过来的,大侠说的是很实际的东西每一个老板也都会害怕自己的新手为自己创造出各种麻烦但那并不代表新手在论坛上自己找寻一下帮助就要被你再度打压。大家都是从新手过来的能帮就帮哈
下面说说这个东东的找法
大致为8脚的芯片,猛一看会很像场管,但是仔细看你会发现他比较的宽,大约为0.6mm左右的宽度,很好找的,一般大致位置位于kbc或者sb附近,你发的图片比较模糊没法直接给你指出来哈祝你好运哦。

网友:
还是去给专业的高吧,可能是桥问题

网友:
你真来神人也!!!!!!!!!!!!!!

网友:
BIOS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搞毛线呀。

网友:
三星的BIOS不容易坏的

网友:
在硬盘接口边上。。你自己看吧。。我是看到了。。上面有纸贴到的那个8脚芯片

网友:
这个怎么帮你呢?

网友:
是不是这个呀

网友:
在反面,我这有一块R467的板子,BIOS的原件标号是:U513,大概位置在EC的上面,右边是英特尔IBM的南桥。样子有一点点像MOS管,但厚一些。新手,也只能帮你这么多了。

网友:
郁闷的告诉你,不亮的问题是需要排除的,如果你刷BIOS之后不上电了呢.AMD的机器一般不亮很多都是桥其次就是显卡然后再考虑CPU,BIOS的问题.主要还是要看你的维修思路.

网友:
楼主我很看好你,有此精神技术何愁不来

网友:
不是哇 bios都不知道
这机器北桥也爱坏吧

网友:
什么问题啊 要刷BIOS AMD的不是桥的问题多吗?

网友:
这种板,吹吹北桥就好啦

网友:
你看一下型号 再根据型号查一下OK...

网友:
AMD 的就先焊一下北桥再说吧

网友:
楼上的大神 你们不要忘了你们也是从菜鸟过来的 别再打击新人了

网友:
你仔细看看,BIOS跟MOS管不同的

网友:
sst max开头的。。。比场馆大一点。8脚的。。。。

网友:
太新的新手了吧,BIOS找不到

网友:
这个不是BIOS问题吧 加焊北桥试试吧

网友:
AMD的干桥吧,不要找BIOS了

网友:
他是来扯淡的,08年都注册了,能不知道bios在哪里?

网友:
南桥下面电容短路了 拆掉就好了

网友:
送维修店吧

网友:
太给力了

网友:
昨天刚修好一台 显卡问题。

网友:
不亮机,你得说具体点,电流多少,你就说不亮机没人救的了

网友:
大神以前不是渣渣?

网友:
说具体点,电流多少啊

网友:
这个通病是 北桥 CPU 不知道你的机器电流多少

网友:
谁不是从不会到会。站着不闲腰疼。

网友:
BIOS都不认得,那你得去迅维里学习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