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200不触发

楼主(2013-12-03):
昨天接到东芝A200机器电流0.2跑不上去。心想肯定是大电容的问题,心里乐着拆开机,哎不如意啊。此机器让人修过,已经加过6个330了,把那之前的6个换掉还是如此。静态测各个电压的对地值正常,不得已加电3v5v有的开机3.3有的,思路没了请教各位大神支招啊。

网友:
哈哈,大电容都被人干了,不走运啊,等高手

Rngon -2 严禁灌水

网友:
就是啊,通病就在被人捡走了

网友:
说不定那几个电容就是我焊的前些日子才刚修了这么台机子

网友:
不是大电容的问题那就按时序查吧,

网友:
给点思路吧,该怎么查。。

网友:
触发后 电流到0.2吗   检查CPU供电  换个CPU试试

网友:
各位实在是对不住,我写错了,是电流跑到0.02,

网友:
写个 BOIS 试试看

网友:
你是新来的吧

网友:
先查查,看看个电感对地阻值是否正常,修机器不要慌

网友:
那么低 不是电容的问题。 查开机电路。

网友:
直接干南桥,南桥挂了。

网友:
我去  都是修大电容的高手

网友:
各位,电容没换短路  各个电感对地值正常,3v5v都有的,直接干南桥不太靠谱吧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