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块AMD映泰的板,供电、时钟、复位。PG、都正常,不跑码,BIOS刷过,

楼主(2013-12-03):
牌子是映泰的,板的型号是A785GE,供电、时钟、复位。PG、都正常,就不跑码,CPU也换过,CPU到内存的值都没异常,BIOS也刷过,,IDE没复位,外围的声卡网卡都拆了,我从IDE的1脚跑线跑到南桥,桥也加焊过,电路图没有,没思路了,问一下各位大神遇到这种问题有什么好的维修思路,((版主出来摆哈龙门阵嘛))希望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维修思路,感激

网友:
A78北桥通病,上BGA台子

网友:
六片主板都不值得你上图片?

网友:
拆了重做应该会好的,很多都要是北桥的问题啦

网友:
先打下CPU做~·不行就做北桥

网友:
对这种板没有其他的办法 按时序来修 找个图纸吧 事半功倍

网友A:
修AMD的板我一般先量RTCRST#和32.768Khz

网友:
还是做桥吧,,,

网友:
加焊一下北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AMD的板我一般先量RTCRST#和32.768Khz

都是正常的啊,还有什么经验啊?

网友B:
你既然说复位正常l ,怎么不出ide复位呢????

网友C:
内存和北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既然说复位正常l ,怎么不出ide复位呢????

就有那么怪,现在确定是北桥的问题了,太坑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和北桥,,,,,,,,,

是北桥。。。。。。。。。。。

网友:
你上的什么U?说说具体型号。
这个板子是上AM3的U的, 240就可以上了。
A78这些平台的上错CPU是会导致没IDE复位的,影像中这种芯片组,你就算不上U也会出供电和复位的,就是不出IDE复位。 换种思路看看。不要纠结于IDE复位。

网友:
这种板子好像容易烧6321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就有那么怪,现在确定是北桥的问题了,太坑爹了

您现在搞好了没有啊

网友E:
现在我手上也有一块这样的板子 电压都正常  也没有短路  bios也刷过    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现在搞好了没有啊

要换北桥,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
AMD的加焊北桥如果还不行 ,做料板吧

网友:
映泰的AMD北桥挂了,今天又来两块intel的不跑马,哎,我对映泰绝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我手上也有一块这样的板子 电压都正常  也没有短路  bios也刷过    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北桥容易坏,你把北桥扇热片拆掉,摸摸

网友:
都修成这样了还没修好,放弃吧!

网友:
看供电时钟复位正常不

网友:
AMD的主板不跑马的,先打cpu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