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50 屏接口 接触不好

楼主(2013-12-03):
联想B450  屏接口 接触不好                  刚开始 以为是屏线坏 ,动一动屏线就能显示有时候在一动屏线屏幕就出花纹 绿屏   ,发了新的屏线,安装上故障和原来一样,晕了。。。。        我就加焊了主板上屏线接口 ,测试还是不行  。。    迷茫   请高手帮忙,

网友:
换屏和外接呢

网友A:
这样简单的问题你还问,哪里不对换哪里,嗖一r

网友:
换个屏试试呢?   不行的话 看看是不是屏接口虚焊了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简单的问题你还问,哪里不对换哪里,嗖一r

屏线都换   主板上的接口 也补焊了    你还让我换那        简单   那你会就指点一下吧

网友:
换个屏接口试一下

网友C:
是不是弯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弯针了?

没有 啊       都检查      没事

网友C:
高压条那边的接口呢?

网友:
打屏线接口阻值啊,有短线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屏线都换   主板上的接口 也补焊了    你还让我换那        简单   那你会就指点一下吧

你怎么不说换张屏试一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不说换张屏试一哈呢

屏换了

网友:
现在可到好
动都不显示      。。。   主板接口   10脚  2.8V      11脚   3.3         我感觉电压不对   求人大师们指点

网友D:
我之前修了个是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压条那边的接口呢?

LED  的  LED的  屏没高压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修了个是桥的问题。

谢谢   我今天把桥  从植   还是不行   准备定购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