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小白,每当遇到这种板子就不知道何从下手。。。

楼主(2013-12-03):
我是小白,刚开始修不久的板子,目前只能解决一些小问题,这几天有几块V星P67的板子,差不多都是通电断的问题。。。对时序也不了解。。。不知道从何下手,求教各位师傅!谢谢!

网友:
按照 待机 触发 供电 时钟复位 一步步插呗    既然能触发  那就从触发之后开始插起  供电 时钟复位

网友:
按照 待机 触发 供电 时钟复位 一步步查呗    既然能触发  那就从触发之后开始查起  供电 时钟复位

网友A:
说具体一点吧,不知道你的是触发保护还是怎样的

网友B:
去实地培训下,或者多看看饼哥的教程。

网友C:
你想啊,能通电是在跑马的时候断的电,那就是分组供电没出来哈 这种台板从按开机键到亮机大概3秒,你就看是在那个时段掉的,就查哪里,

网友D:
这个要待解和触发后步骤去查询了,你看下你是什么芯片组的

网友:
这个是信号的那个阶段了,新手看了才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想啊,能通电是在跑马的时候断的电,那就是分组供电没出来哈这种台板从按开机键到亮机大概3秒,你就看是在 ...

能不能把你这份资料传我啊QQ495109062

网友E:
说具体点 通电断电是瞬间的呢还是可以延迟一段时间  跑码了没 如果是瞬间的呢 应该是电路保护了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具体点 通电断电是瞬间的呢还是可以延迟一段时间  跑码了没 如果是瞬间的呢 应该是电路保护了 具体情况具 ...

不是瞬间的,是可以通大概几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要待解和触发后步骤去查询了,你看下你是什么芯片组的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具体点 通电断电是瞬间的呢还是可以延迟一段时间  跑码了没 如果是瞬间的呢 应该是电路保护了 具体情况具 ...

可以通几秒的这种,好几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实地培训下,或者多看看饼哥的教程。

据说现在的培训基地都是很水的那种,,,,,除了讯维网以外,技校都是只能学一些基础的简单的理论,真正搞练习的时间很短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具体一点吧,不知道你的是触发保护还是怎样的

不是的,是可以延迟几秒才断电的那种。。。

网友A:
试试换IO吧,换过几块好了的

网友F:
通电就断一般是短路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换IO吧,换过几块好了的

没敢随便换IO,那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通电就断一般是短路保护了

是可以通电几秒的那种,不是电源保护这种。。。

网友:
查待机条件啊

网友G:
修板子除非是能亮的板子你可以没什么顾虑,先把一般常规性的电阻都打一下对地阻值,然后再考虑通电,待机,触发,电压,时钟……什么的。保护无非就是丢电压,过流什么的。所以打阻值真的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板子除非是能亮的板子你可以没什么顾虑,先把一般常规性的电阻都打一下对地阻值,然后再考虑通电,待机, ...

这个倒是哈,谢谢

网友:
没事可以看看饼哥的视频教程  里面都有这些

网友H:
说时序估计你也听不懂,如果你真的对维修感兴趣的话,建议你去迅为培训,不会让你失望的。

网友:
怎么呢  怎么呢   怎么呢

网友:
通电断 首先查CPU上下管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说时序估计你也听不懂,如果你真的对维修感兴趣的话,建议你去迅为培训,不会让你失望的。

你有这种时序么?如果可以麻烦你说下吧,谢谢,就是对这种时序不是很了解,以前有看一些775的时序,只是维修经验少,,,,

网友I:
我也觉得是短路保护吧,你测量一下各电压对地。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也觉得是短路保护吧,你测量一下各电压对地。

各供电对地阻值正常,通电的几秒内电压也正常

网友J:
上电保护了   一般都很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上电保护了   一般都很好修的

额。。。。表示我是小白。。。刚开始修版不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