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逻辑板维修流程,

楼主(2013-12-03):
今天一个清华紫光的17寸显示器,白屏,改过通用驱动板后还是白屏,纯的的屏没有一点杂质,改过心后过10秒后有少许变化的彩色竖线,应该是屏的问题了吧?可惜逻辑板不会修啊,

网友:
白屏应该比较好修,无非就是几个条件没满足,如:屏供电VIN、VDDA、VGH、VGL、VCOM等等,论坛有很多相关实例

网友:
一般逻辑板的资料很少

网友:
掌握了升压电路原理,就能很好理解VIN、VDDA、VGH、VGL、VCOM这几个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