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Z460i3掉电

楼主(2013-12-03):
开机进系统不定时掉电,散热没问题,CPU旁边也加了电容,也会掉电,电压也正常,集显,HM55的桥,有没有可能是桥的问题呢?

网友:
加焊下HM55,修过一DELL机 也是掉电 加焊HM55 OK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先刷下BIOS 再干桥

网友:
有可能是桥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