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睡的技术流么。。。。

楼主(2013-12-04):
X58的板子,突然出现接上8pin的cpu供电就不启动,闪一下就灭的故障。拆下来后发现图中一个针脚断了(不确定是什么时候断的,但是一直正常使用3年左右),然后查询1366针脚定义后发现这个针的名字是VSS_SENSE_VTTD,好像VSS是指接地,如果是一根地线断了,应该不会出现上述故障吧?各种查询不出是指什么啊,电脑现在的故障,是否与这个针有关系呢?

望大神不理赐教!!!

网友:
个人觉得你得先从供电部份是否短路查起。

网友:
很牛B的板子啊,我都没碰见过,楼主修好了发表下

网友:
  24相供电    。

网友:
CPU12V供电短路了

网友A:
楼主还是装的水冷呀,,,你的板板是CPU供电的问题,应该是MOS管短路了

网友:
很危险地,这种U很贵烧了就赔大发了

网友B:
同意7楼说的,往U供电方面去查查看,这应该是短路造成的。修好了就大大来钱,这种板子我装机装过,但没修过。

网友C:
弯针了CPU压下时会碰到别的针!所以短路!

网友D:
用放大镜看着把弯的针挑正,挑的时候要小心,如果针断了,就非常麻烦。

网友E:
我以前修了很多插CPU供电就短路的。把上下管全部换了,就好了。

网友:
去料板拆根针下来  用尖头焊上去再说咯  组织考验你的时候到了  上吧

网友:
供电短路了吧

网友F:
谢谢,那断的针不修也可以是么

Yy.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7楼说的,往U供电方面去查查看,这应该是短路造成的。修好了就大大来钱,这种板子我装机装过,但没修过 ...

用了3年多了,正纠结修还是换平台,因为我搞不定这个。。对我来说技术难度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是装的水冷呀,,,你的板板是CPU供电的问题,应该是MOS管短路了

嗯嗯,一直喜欢水冷,谢谢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弯针了CPU压下时会碰到别的针!所以短路!

学习了。。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用放大镜看着把弯的针挑正,挑的时候要小心,如果针断了,就非常麻烦。

之前没有放大镜,就那么镊子上了,搞不定后又特地跑去买了修理钟表的那种眼镜回来用针挑,结果。。。。。。。终于把它弄断了。。。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修了很多插CPU供电就短路的。把上下管全部换了,就好了。

那根断针需要处理么?

网友:
可能还是MOS管问题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之前没有放大镜,就那么镊子上了,搞不定后又特地跑去买了修理钟表的那种眼镜回来用针挑,结果。。。。。 ...

这样都能给你搞掉,那去找个料板拆一个来焊上去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谢谢,那断的针不修也可以是么

之前如果是断针一直用的话,就不用修。查供电管和旁边的电容看看有没有短路先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之前如果是断针一直用的话,就不用修。查供电管和旁边的电容看看有没有短路先吧

我只是个玩家啊。。。摸瓜摸到这来的,您可以修么?

Yy.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只是个玩家啊。。。摸瓜摸到这来的,您可以修么?

额。我是做维修的呀

网友:
没见过,先查供电。

网友:
楼主  修出来了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之前没有放大镜,就那么镊子上了,搞不定后又特地跑去买了修理钟表的那种眼镜回来用针挑,结果。。。。。 ...

恭喜你,重要解脱了。

网友:
接针啊,这要一定的技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