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DS_DATA_N是什么意思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12-04):
想问问大家这是什么意思LVDS_DATA_N..想在想飞线知道在哪下手

网友:
LVDS,即Low Voltage Differential Signaling,是一种低压差分信号技术接口。它是美国NS公司(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为克服以TTL电平方式传输宽带高码率数据时功耗大、EMI电磁干扰大等缺点而研制的一种数字视频信号传输方式,,data 数据     N  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