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的工作原理是不是这样

楼主(2013-12-04):
电源先将高电压交流电(220V)通过全桥二极管,整流以后成为高电压的脉冲直流电,再经过电容滤波以后成为高压直流电。此时,控制电路控制大功率开关三极管将高压直流电按照一定的高频频率分批送到高频变压器的初级。接着,把从次级线圈输出的降压后的高频低压交流电通过整流滤波转换为能使电脑工作的低电压强电流的直流电

网友:
大体就是这样的

网友:
基本就是这样的.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多谢指导

网友:
谁能讲的再详细些,有图就更好了谢谢。俺是很菜鸟。

网友:
基本都正确,我想指出一个地方不太对的。
“整流以后成为高电压的脉冲直流电,再经过电容滤波以后成为高压直流电。”这句前半部分是对的,后边就错了,电容只能起到滤波作用,不会把脉冲直流给变为纯直流的。
“此时,控制电路控制大功率开关三极管将高压直流电按照一定的高频频率分批送到高频变压器的初级”,这里同样也是错了,变压器只能通过交流电或者脉冲直流电的,因为电感只对电流变化感应的,纯直流电因为电流大小和方向没改变,所以不能通过变压器的。一般的ATX电源都是AC-DC-AC-DC进行变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