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20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3-12-04):
今天接到一台ACER 4520笔记本,插上电源待机电流有0.069A,心想有点大,可能哪里有短了,先按一下开机键看看再说,一按——电流上到0.39A,马上掉电了,按键上的LED 灯闪一下就没了。还是拆机吧,拆开后仔细观察后没有发现明显异常的,心想,有点短那就插上电,让电流流会儿吧,看看哪里有没有发热的,几分钟后在网卡处发现有点小温度,测C443,C442处短了(手机差拍的不清楚)

,直接下了电容,还是一样短路了,

直接下网卡,上电,电流上去了————但却停在了0.84A,过个十来秒还是掉电了,屏幕显然不显示。看样子哪项供电可能不满足引起的掉电,几经周折,后来发现原来这机器COMS电池没电了(电池电压1.43V)也会掉电的,
小结:待机电流稍大了点,就是网卡坏了引起的;开机电流到0.84A掉电,是COMS电池没电了引起。
有个不成熟的猜想,COMS电池没电了可能是网卡短路了造成电池漏电。(初次发贴请大家指教)

网友:
楼主思路可以……来给你加点分,新手分不多……

网友:
谢谢点评,我会继续努力加油的,

网友:
这个简单而经典啊

网友A:
(手机不差拍的不清楚还是手机差拍的不清楚啊 还有图片我就看不到啊

网友:
谢谢楼主的帖子      以后遇到这种情况  就先看看电池有没有电

网友:
搞好了啥。是AMD的吧,CMOS没电会影响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机不差拍的不清楚还是手机差拍的不清楚啊 还有图片我就看不到啊

我配的图片大家看不到的吗?

网友:
图片来自QQ空间 这是怎么回事?确实看不到图片

网友:
4520的显卡坏的比较多,遇到过几台

网友:
没有看到图片!图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配的图片大家看不到的吗?

看不到啊 显示来自QQ空间未经允许不可引用

网友:
像这样的帖子多发点最好有自个的心得

网友:
还是可以啊啊       能想到就不错了

网友:
不交流技术了 聊天了

网友:
嗯,楼主维修思维还可以。我在想网卡短路,那个PNP的管子怎么没烧。

网友:
这机器电池没电了 不跑码的还真多

网友:
网卡烫的话大多挂了

网友:
你也太牛了吧,这样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