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问题一定是BIOS错误吗?

楼主(2013-12-04):
今天见到一个十分奇怪的问题  。主板是鸿基的780主板。杂牌的,开机也亮就是进不去系统。安全模式有时候可以,U盘的PE也是无法启动,后来发现系统的时间居然是2099年,NM穿越啊。于是进BIOS想改下时间。然后发现居然改不了,有大能没。这个就是BIOS的问题吗?除了刷新BIOS没有别的办法吗。谁有这个能给个呗

网友:
这不一定啊,有些要BOOS保存

网友:
这种主板BIOS真心不好找。楼主有没放电试过啊

网友:
主板放电下。如果还不行的话 那就只能刷了。不过不好找

网友:
那就刷BIOS

网友:
是真地不行啊。BIOS放电 什么的操作都做了。。等BIOS中!!

网友:
那么猛的BIOS。头一次看到

网友(2015-07-18):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一块华硕M4N68T-MLEV2也是开机进不了桌面,开机提示CMOS DATE/TINME NOT SET 按F1进BIOS设置发现时间变成了最大化,日期变成了2099且无法修改。刷新BIOS程序无效,更换BIOS芯片也无效。这个是桥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键盘有问题进不出BIOS,放下电试下。不行就换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