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20I的机器,不开机掉电

楼主(2013-12-04):
昨天有收到一台X220I不开机掉电,此机是7月给客户换板了,现在上电掉电,没有量到哪里有短路的,不知道烧一个BIOS可以好不,请哪位给指点一下,

网友:
先软后硬  肯定要先刷个BIOS看一下啊   你不可能来不来就动其他部件吧

网友:
电流到哪里掉电了,一般掉电都是哪门电路没有出来所以掉电的,

网友:
掉电的瞬间量测哪个电压没出来

网友:
Think的机器很多都是这样,你慢慢的玩吧,完好以后给个结果

网友:
不好玩了,给客户换板的机器,修2次了,还是卖板的,搞死了,

网友:
一般都是欠电压引起来的

网友:
就是不知道是哪里的影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你们一般修到什么问题啊,有此机的BIOS吗

X220I的没有遇到过,X201I的有遇到过,我想掉电不一定跟BIOS有关

网友:
现在我烧了一个BIOS,可以通电了,单是不显示,不晓得是不是BIOS问题,又没有这个BIOS,哪位有传一个了,谢谢了

网友B:
烧BIOS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烧BIOS有什么作用呢?

开始是上电断电的,现在不断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始是上电断电的,现在不断电了,

这烧是不是短接的意思?

网友:
同志们,我说的烧BIOS,是将BIOS重新烧录资料,重新烧录后可以上电了,不是讲BIOS拿来用火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