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12V短路板的维修

楼主(2013-12-04):
精英板上假负载上点,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明显是供电短路,懒的去查,先强制触发,结果发现强制触发也是转下就停
1 ^判断是ATX直接短路~ 打ATX对地阻值,
发现12V对地短路一般12V短路的可能性有: 1.COM口芯片击穿
2.对地短路打了一下核心供电上管D极,发现阻值正常想都没想直接拆COM口芯片,结果拆了12V还是对地短路把COM口芯片回焊上,开始跑线路,(之前简单看了一下,12V到一个风扇的电源接口,但是没注意!)发现风扇的电源接口有个贴片电容两边都对地短路~ 拆! OK~ 12V阻值正常了~ 上电,电压正常~上CPU。。。。。。。搞定!本来不想补那个电容可是想想还是负责一点的好~ 于是找了个类似的贴片电容补上,OK!收工

网友:
哥们好耐性...

网友:
   又学到了一点

网友:
我还不会跑线路啊

网友:
很轻松搞定

网友:
楼主真好耐性喔跑线路的很少维修的会去跑的

网友:
焊电路板吧要

网友:
楼主厉害啊 羡慕嫉妒恨啊

网友:
搞维修就是要心细,以至于不去拆场管了

网友:
谢谢分享,一般12V短路有些是 CPU供电上下管击穿造成造成的也有

网友(2015-01-24):
我还不会跑线路

网友(2016-08-09):
ATX12V不是接了很多地方?我这个拆了好几个贴片电容(都是ATX12V一路的)还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