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OS管损坏的判断条件

楼主(2013-12-04):
新手,求MOS损坏从外观和测量上一些办法,还望各位大神给点好的意见或办法..

网友:
MOS管损坏从外观上看:MOS管表面有烧焦, 破损现象。从测量上看:用万用表测量有短路现象。

网友:
纯新手,跟别人做学徒的,对万能表的运用还是有点模糊,方便不方便教教打哪个档位度量呢?怎样区分脚位?

网友A:
将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mos上面的型号正向对着自己左边的引脚为栅极(G极)中间引脚为漏极(D极)右边引脚为源极(S极),测量时先给mos三个脚短接一下放电,mos测量只有一次数值(D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mos上面的型号正向对着自己左边的引脚为栅极(G极)中间引脚为漏极(D极)右边引脚为 ...

版主你说的短接放电 是把MOS管从主板上 拆下来进行吗

网友A:
拆不拆 在板子上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不拆 在板子上也可以的。

被无辜禁言了,但很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
有道理,学习了

华手与 -4 严禁灌水

网友B:
按照这个方法,好像不用万用表也可以判断了

网友:
要拆下来才判断得好,除非板上测DS极短路。不然好难判断

网友:
谢谢 指导我是新手

网友:
恩。同样学习中

华手与 -4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这个方法,好像不用万用表也可以判断了

不用万用表怎么判断?

网友(2014-01-08):
大师都是好人~

网友:
顶++++++++++++++++

liu13403327758 -8 严禁灌水

网友:
从追基本的学起,买些资料看看

网友(2015-11-03):
多看看基础知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