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XCONN主板掉电,求帮忙

楼主(2013-12-04):
开始怀疑是BIOS的问题,刷过之后还是掉电  求大神帮忙

网友A:
VCC-CORE 看看电压波形是否正常

网友:
第一次点的时候跳到了2A掉电  我怀疑是哪里虚焊的问题

网友:
经过进一步测量,CPU核心电压为0.38V  复位电压为0.16V   下一步该怎么办?大神们  求回复啊

网友B:
兄弟你先解决 CPU核心电压低的问题 复位电压自然就正常了  可以查下CPU供电管理IC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C-CORE 看看电压波形是否正常

这里 CPU座旁边的 滤波电容短路失效应该  也会影响 VCCCORE电压波形的

网友:
过来看看啊

1019662490 -2 严禁灌水

网友C:
你CPU上对了没有?

网友D:
IO坏也出现这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CPU上对了没有?

CUP绝对OK!客户拿了3块一样的板子来,2块是好的,就留了这一块下来修

网友E:
看看cpu管理芯片!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先解决 CPU核心电压低的问题 复位电压自然就正常了  可以查下CPU供电管理IC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大哥,我主板修的少,能详细说明下怎么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哥,我主板修的少,能详细说明下怎么弄么?

查 CPU供电管理 IC  VCC EN  VID等 信号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cpu管理芯片!

这里CPU管理IC相应引脚虚焊的话  也会出现上 CPU掉电现象

网友:
换南桥吧,谁换谁知道

网友:
富士通.有显示掉电话.进BIOS把网卡关了

网友:
查全板电压,也有可能是其他电压不正常,导致CPU供电不正常

网友F:
加焊了一下CUP座子,跳到2A断电,无语了我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加焊了一下CUP座子,跳到2A断电,无语了我

按时序查下 其它地方供电电压正常吗

网友:
查一下供电,看看有没有不正常的电压。排除一下外设,网卡,声卡这些,查一下CPU.IC工作条件

网友:
再次加焊CPU座后还是掉电,都不想修了然后加焊IO试试, 谁知道奇迹来了,居然不掉。现在正在试机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IO坏也出现这样问题
多谢提醒,已经好了 谢谢

网友:
额,客人拿了3块过来,只要有好的你就对测,有示波器更方便。U供电不正常无非就是管子和芯片,测测公共点电压和波,芯片的供电,开启,PG什么的都可以对测。摸摸芯片温度什么的。练熟了就好啦。

网友:
我觉得还是BIOS问题吧,你可以在耍一个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