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原装主板的维修秘密

楼主(2013-12-04):
Intel原装主板一般用一段时间后,常会出现不能启机的现象,表现是卡在开机画面或检测显卡处。遇到这种情况一般应量一下CMOS电池,如果电压低的话,更换新的即可解决问题!因为INTEL原装主板对电池要求特别苛刻,电压稍低都会造成前述现象.

网友:
那这个电压的标准是多少呢?

网友:
电压标准3v吗?

网友:
不是说低于2.6V以下就不能用么。

网友:
LZ给个准确数据啊

网友:
应该换新的就可以用,测量一般是显示3.3吧

网友(2014-01-20):
电量低不保存记忆

网友:
第一次听说,以后遇到要试试了。

网友:
电压标准3v吗

网友A:
电池大约1年左右换吧..好的电池2年也没问题

网友:
台式机还是笔记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大约1年左右换吧..好的电池2年也没问题

我的五年才换的,

网友:
      这个貌似我有时点板子都不上电池、、、、、、、、、、、、,好吧,以后得操作注意了、、、、、、、、

网友:
看到一台索尼的,很老的机器了,电池电量依然是3.3V,日本产的,牛逼

网友:
这不一定,看是哪家生产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