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脚风扇改常转

楼主(2013-12-04):
2PIN去掉,拨起来即可,风扇就地高速常转,,验证OK,分享给大家.这种以后不用飞线咯,,,

网友:
蓝色那根

网友:
之前改长转都是飞线的!以后要尝试一下

网友:
这个是维修常识啊。。。。还有惠普CQ40的 两根线的   直接把黑线搭地 就能常转

网友:
过来看看啊啊

网友:
都是飞信,没试过

网友:
华硕的都这么改

网友:
这样能行嘛?回去实验一下

网友:
这样改 风扇是全速转的吧 噪音大 时间久风扇坏事早晚的事情吧

网友:
直接到USB这里接个5V就可以啦

这个改装的方法最好,不过IBM的好像不吃这一套

网友:
学习了;回去试一下

网友:
一般都是直接把另外两根线剪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