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600不认硬盘

楼主(2013-12-04):
东芝c600不认硬盘。数据线上没波形。求助啊

网友:
是进系统不认盘还是,我见过进系统不认盘的,直接干系统好了

网友A:
把情况说清楚一点  排除硬盘和BIOS设置的问题后再查主板吧  十有八九是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情况说清楚一点  排除硬盘和BIOS设置的问题后再查主板吧  十有八九是南桥

桥换了。。。。。

网友:
单桥的。65的桥

网友:
哎。最后还是桥坏了,我又换 了一个65的桥。一切都正常了。谢谢高手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