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白屏 能显示还有的救吗 如何维修呢

楼主(2013-12-04):
(图片)

网友:
驱动板屏线排除了没有! 屏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这种情况可以修复,拆开屏逻辑板,查电容有漏电的,换下来即可。

网友:
LG的逻辑板可以修的,检测下电压,换下电容和芯片

网友:
有一台和楼主的一样的LG2242,但是没有楼主的那么明显,屏线驱动板都换过没好,好的话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呵呵   这是要卖150的?还是.....

网友:
屏是好的不

网友:
可能是屏线接口虚了吧!~~

网友:
先换套板点下才知道是什么坏的

网友:
这种现象一般是驱动板坏

网友:
那么大的网格  明明就是屏坏吗

网友:
偶认为也是屏坏的可能性大,不妨按3楼说的试试看

网友:
屏的逻辑板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LG这个故障 修不了吧  基板有问题吧

网友:
这种情况  还是先排除  驱动板问题   然后 去看屏  不然  屏万一好的  不小心弄挂了就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