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10笔记本蓝屏、重启。

楼主(2013-12-04):
客户送修一台东芝L510笔记本,装系统过程中,自动重启(以为是系统不兼容我换了几个系统还是这样),后来有一趟把系统装上了。不到几分钟要蓝屏后自动重启,重启后要蓝屏。老是这样重复。有时候不到桌面就蓝屏,就算到了桌面也不到几分钟就蓝屏了。注:测过温度正常45度左右)求助高手*********************谢谢

网友:
换内存看看吧

网友:
有NEC大电容吗 换一个试试

网友:
肯定是NEC大电容的问题,我修好很多了,赶紧换吧。。

网友:
硬盘  内存  显卡  先易后难

网友:
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
NEC大电容的问题

网友:
东芝大电容的问题,换了就好哦。。。

网友:
找了没有NEC电容呀

网友:
电容有问题吧?

网友:
换NFC大电容9成能好

网友:
看到了大电容,这个吹焊都坏掉了,手里要没有这样电容。
不知道有没有代用的

网友:
NEC大电容  问题吗

网友:
NEC大电容,内存

网友:
NEC大电容,在料板上找6个330的钽电容换上就OK了

网友:
现在不什么为什么没有电压了就焊出来,零件到了焊上试机《结果CPU没电压了》

网友:
晕死,NEC的电容只要是料板上的330就可以,耐压值很低的。

网友:
有NEC大电容吗,有 就加2个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