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1S笔记本屏幕开机背景红色

楼主(2013-12-04):
华硕F81S,开机时屏幕背景变红色,经微的闪,外接显示器正常,屏是LED背光的,屏线换过还是一样,进到桌面有时抖得非常厉害看不见正常的图像(有时不抖但是图像的颜色有的地方显示不正常)。新手不知从何入手维修了,求高手指点。

网友:
换个屏试试 ,或者屏线

网友:
如果屏跟屏线都换了还是一样的,就看一下显示周围有没有掉件吧!

网友:
可能是三基色的问题

网友:
这个是屏本身家接口的问题 应该是排线虚或者是屏借口虚

网友:
先确认是否是屏的问题,换屏和屏线还是一样,那你就可以试着加焊一下显卡,如果三基色出现问题,我觉得从头到尾都应该是红色,没有必要到进系统就正常了,只是有点抖屏而已,一般这种问题屏线比较多。

网友:
外接正常吗?  外接正常 有三种可能  屏线  屏线接口到显卡的线路 屏 重点查查 三基色的电路

网友:
我觉得应该先换屏试试,确定故障,估计屏问题大一点

网友:
重查下屏线  可能就好了     我碰到过  好了 告下 谢谢

网友:
F81S应该是独显的吧,直拉干显卡。

网友:
新安江 -8 严禁灌水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换个试试

网友:
换块屏幕试试把

网友:
先插屏线,如果不行的话就换屏,还不行的话,就干显卡

网友:
屏。屏线,显卡,逐个排除

网友:
量一下LVDS信号线  有没有断线的

网友:
是屏的问题,换个屏好了,感谢大家提供建议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