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850 第三代CPU独显主板 不显示 按大小写键盘灯有反应

楼主(2013-12-04):
一台东芝C850 第三代CPU 独立主板   开机大小写键盘灯按有反应 接外接液晶屏也不亮 还有一块一模一样接外接有显示正常
换了全新显卡 状况还是一模一样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所有电压都有了  奇怪的问题 请大师告知一下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屏,屏线,和南桥输出的LVDS模块和信号

网友:
重点还是先查查屏接口供电

网友:
看看屏幕管理模块是从哪里发出来的,查这一块

网友:
图纸什么都没有主板上编号都没有,板号:PLF/PLR/CSF/CSR DSC MB  REV:2.1     东芝C850 第三代CPU处理器 独立主板 南桥是SLJ8E显卡是:AMD 216-081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