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 自动触发

楼主(2013-12-04):
华硕K42JA 。 REV4.1
故障 自动开机
只要一上电机自动开机 可显示。换过南桥,EC。EC、南桥的晶振也换过。刷过BIOS. RTC电路也正常。
一上电就自动触发。晕死了。这咋整啊。求大神指条明路啊  最近和K42J干起来了。 几乎每天都有K42J修。。。

网友:
刷个BIOS看下

网友:
CMOS电池是不是没电了

网友:
BIOS你刷过没有?

网友:
华硕好多板子取了bios电池自动上电的。。看下电池有电没有。。。不行刷bios

网友:
花这么长时间 折腾一个本, 楼主 准备收多少钱!

网友A:
ec周围的电路是ok?

网友:
加焊ec 用bga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周围的电路是ok?

具体要查那些条件?

网友B:
开关针电压正常不正常,cmos电池到南桥之间是否断线?你把南桥拆下来后应该跑下线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关针电压正常不正常,cmos电池到南桥之间是否断线?你把南桥拆下来后应该跑下线路的。

这些该查的 我都查了   就差把南桥拆下来测下有木有断线

网友:
是不是BIOS坏了呀,换个BIOS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些该查的 我都查了   就差把南桥拆下来测下有木有断线

网卡拆掉试试看。

网友D:
正常关机会不会也会触发啊

网友:
开关小板和主板接口那个地方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常关机会不会也会触发啊

正常关机  也照样自动触发

网友:
按开关能关机不? BIOS要多刷几个试试,电池扣,是否扣紧

网友:
就不怕 修不开机了啊? 这种能开机的 很烦

网友(2014-11-30):
这笔记本的排阻容易坏

网友:
鄙视ASUS  难修得死

网友:
首先去掉电池扣,再把网卡吹,试试看。

网友:
有些机型不上CMOS电池就是有自动触发的毛病。装回机壳里进BIOS保存一下默认设置即可

网友:
装上CMOS电池量下工作条件

网友:
      你遇到麻烦了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