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掉稳压二极管问题

楼主(2013-12-04):
我这边有一LG17寸显示器电源板,刚开始不通电,拆开之后测到是保险管烧断,看到300V大电容正极空焊,以为小问题加焊电容换保险,加电又烧了,再测开关管也击穿了,之后换保险,开关管,加电之后有电出来了,但是5V电压不稳定,只有4,5V,插上驱动板只有3V。12V有18付15付跳动,之后又把开关管S极对地的稳压二极管摘掉之后5V稳定了,开机显示正常了,由于手上没有这样的二极管代换,所以就把它摘掉了。但是这样怀疑会不会不稳定啊,S极是通过一个稳压管接地的,好像是给芯片一个侦测反馈,通常都有串联一个2W0.33欧的电阻接地的。摘掉之后会不会不稳定啊?求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
高压那块,12V高压包

网友(2014-07-05):
拆过好多次,也没见返修的

网友:
没有问题啊

网友:
一般非品牌板没有该稳压管,所以拆了应该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