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返修台升降机构参考---显微镜齿轮齿条升降机构

楼主(2013-12-04):
站上自己做的BGA机升降机构大多比较粗糙,即使有些商品机调节手感也不是很好和位置固定也不很理想,所以给自制BGA机的坛友找来这样一个非常适合做BGA机升降机构的结构图,供参考。

从国外网站找来一个齿轮齿条升降机构结构图,显微镜升降机构要求比BGA机更高的调节精密度和手感,如果你自己能给你DIY的BGA机做一个这样的升降机构肯定对你的BGA机操作有升级换代的感觉,

垂直放置的齿轮齿条机构如果不采取一定的措施,由于自身重量的原因挂载的加热体会掉下来的,要它调到什么位置停在什么位置,还要调节手感好,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图片中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机关,你可以从照片(第一张图)中找到。不要问我哦,自己找!!!

当然,这个机构怎样使用你可以自己从新设计和改造,尺寸也可以改变。具体的构件可以在淘宝上找找!!

网友:
所需材料:
齿轮齿条一对,25mm*25mm方铁管10cm左右一段,铁管内需要适当的U型槽钢和铁氟龙垫板夹稳齿条。齿条长度可以根据需要确定;
光轴一段--10CM左右,要与齿轮孔配合;旋钮2个,8MM厚铝板2小块---支撑光轴,和调节手感用,另需螺丝钉若干。
齿条最好两端固定,最好再做一个外罩把机构遮挡起来,起装饰作用。

这点材料应该花不了多少钱的。

网友A:
好东西,就是怎么加工你额

网友:
我看我还是先把电子电路基础学好再说吧

网友:
   张老发帖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就是怎么加工你额

只要你有钢锯,平锉刀和手电钻就能加工!!
比如这个25*25的方钢管,到家装的铺子里让他们给你锯一段10CM的中间的口子也给锯一下,自己锯也不费多大事。接下来你可以用锉刀把两个锯道中间的棱剉掉,中间的口子就基本出来了。剩下就是一些打孔的事情了。

其他的更简单。

网友:
这装置,看着不难,自已做好,其实很不容易的,我觉着!!

网友:
自己做得费不少功夫

网友(2014-01-07):
做的挺好,我也打算自己做一个。

网友:
在一边通胀,一边成品BGA机价格不断下降的今天,自制BGA也只能成为纯粹的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