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反应慢的问题,故障及维修

楼主(2013-12-04):
   最近,总是遇到一些硬盘故障的电脑,  而且都是大同小异, 有些是坏道问题 ,延时,绿块,红块,还有扫描不过的,直接判断坏死的。
   硬盘最简单的是X坏道,用修复工具修复即可。     绿块  红块  这些如果有质保  可以进行质保的。

网友:
mhdd,对一般的软坏道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