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13-12-04):
测量各大供电正确方法,测量数值是多少?怎么判断是否正常?求高手解答

网友:
35V,各个电感,电容

网友:
什么板上的电容

网友:
没有图纸就用万用表测量电感和电容的电压 一般各个电压误差是+/-5% CPU 周围的为CPU供电的电压,带集成显卡的有两路 一路是CPU电压,一路是显卡电压,一般都会变化 不同型号 电压不一样,如果想具体 请说明要测什么电压

网友:
业余的话,就先买本维修书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