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0S喇叭没声音 插耳机两者同时有 可否加精?

楼主(2013-12-04):
           接到一台HP6530S的机器,保修问题如上,装过XP WIN7 换过原装驱动问题依旧 软件排除,拆机查看无进水  再一看有修过,仔细一想,嘿嘿 以前自己修过的不保存时间日期的问题 ,难怪那么眼熟,废话不多说,直接开干。打开图纸,声卡切换电路如下:

                                                          当耳机插入时,4  5脚分开,5脚HP_JS由R1020上拉得到一个5V的高电平导通Q1001,SENSE_A_A为0V,不插耳机是4脚拉低5脚HP_JS为低电平,Q1001截止,SENSE_A_A为3.3V。实测电压插耳机是电压正常,不插耳机时SENSE_A_A为3.05V,有点低,但切换也算正常,先不管,接着查,插耳机时HP_ENABLE由R2044上拉通往功放的22脚开启,有5V,由于这个信号后来一直没怎么查,就不管了。SENSE_A_A通往声卡的13脚感应脚,SENSE_A由R1023上拉得到一个3.3V,实测13脚电压为3.09V,插耳机3.07V,几乎没变化。电压不对。(当时不知道那个筋没搭对,愣是没理会Q1001 的3脚和声卡13脚的电压。)

    耳机口坏了,反正换一个耳机口耽误不了多长时间 找了一个定义一样的换上去后套机试机,现象依旧,烦啊。先丢一边了,吃中午饭的时候脑袋灵光一现,终于想起来那两组电压不对了,拿起主板差啊查,查到电阻R1021实际阻值为39.2K,实测只有18.9K,被什么拉低了,而R1021相连的地方只有两个,声卡芯片和Q1001MOS管,本着先简后难的原理摘除了Q1001,阻值恢复正常,哈哈  苦心人天不负啊!从料板摘了一个3条腿的N沟道的mos管换上去后Q10013脚为3.25V了,套机试机,当系统声音响起的时候,哈,成了,兴冲冲的插上耳机.................靠,耳机没声音(不好意思,一时激动!)琢磨了一下,觉得应该还是那个mos管有问题,又从料板上摘了一个,当然,这次的成色要好一些,套机试机,喇叭声音有了,忐忑的插上耳机,嗯哈,有了,不容易啊  怀着报复的心情戴着耳机音量打到最大听了半小时的音乐,心情愉悦的吧机子装起来了!
                          各位写篇帖子不容易,其中可能有些理解不正确,欢迎指出,当然,有分的加点分呗,第一次求分 啊   !!!!!

网友:
维修要细心啊,该怀疑就得怀疑不得马虎

网友:
超牛逼,这水平,领我垂涎呀

网友:
上次我修个神舟A350的就是这个问题,小板都换了,楞是没有修好。悲啊。

网友:
很不错.要是我换了一个MOS管,有时就确定好的..很少判定坏.又学到了一点

网友:
思路要清晰,这样就能少走弯路

网友A:
耳机接口这块的电路,我是从来没看懂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耳机接口这块的电路,我是从来没看懂过。

都一样啦  耳机口这边修的比较少  辛苦啦 又是加分又是评论的

网友B:
当你换了第一个MOS管的时候不行,你是什么心情啊,?  不过你还是挺厉害的, 还是觉得那个MOS管坏了。       我对这块电路不怎么熟悉, 看到你这帖子俺还得要多学习学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你换了第一个MOS管的时候不行,你是什么心情啊,?  不过你还是挺厉害的, 还是觉得那个MOS管坏了。      ...

什么心情?当然是郁闷  郁闷   郁闷................还是郁闷  郁闷得想直接砸了它

网友: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
灌水的行为时不对滴  小心被扣分啊

网友C:
一般都是先干,接口,。搞了,再看别的地方
不会去查那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先干,接口,。搞了,再看别的地方
不会去查那么多

如果干了接口还是不行呢?要看是什么问题引起的  不然修好了也不懂什么原理

网友:
还要继续学习才能如楼主般厉害

网友:
哎 就这么沉了  发帖没动力啊